[求助] sigma-delta DAC

楼主(2023-05-21):
最近在做sigma-delta DAC,有很多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前辈

1、用matlab里的simulink建模时,调制器的截尾量化器要用什么模块(多比特量化)?要怎么设置?
2、我看论文里的调制器的输入信号都是用sine wave模块产生的。数字调制器的话,输入信号不是应该是数字的吗?那用sine wave模块产生的信号都是不都是离散或者连续的正弦信号吗?
3、如果DAC调制器的输入信号都是用sine wave模块产生的话,那么跟ADC的调制器建模有什么区别呢?是量化器用的不同吗?
希望前辈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楼主:
蹲一个前辈

网友A:
我也刚接触这一块,DAC的调制器是在数字域实现的,模拟域的输入是经过数字域过采样后的信号,DAC应该没有量化器,只有AD有?

网友:
如果是数字域的截位可以用bit相关的函数,我为了方便用round/floor/ceil这种。

网友:
推,等大神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接触这一块,DAC的调制器是在数字域实现的,模拟域的输入是经过数字域过采样后的信号,DAC应该没有量 ...

谢谢前辈,我也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问:假如是4位量化,就是数字调制器输出的4bit信号是带符号位(1bit符号位+3bit信号)还是不带符号位的(量化器直接截取符号位的后四位)?4bit如果是带符号位怎么给DEM模块?

verilog语法未定义成signed的一般是无符号数,但实际是否是有符号数,看编码方式,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可以转换。 给dem的数据,要看dem的输入支持无符号数还是有符号数,是否需要转换。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sigma-delta DAC,方便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假如是4位量化,就是数字调制器输出的4bit信号是带符号位(1bit符号位+3bit信号)还是不带符号位的(量 ...

谢谢前辈,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非常感谢

问:论文里“A 4-bit 15-level uniform quantizer was then used in the design. The quantizer step Δ is 1/7.The middle quantization level is 0 and the other levels are 士kΔ, k=1 to 7.The quantizer has two outputs, the feedback output and a 4-bit unsigned integer which values from 0 to 14 corresponding to the 15 quantization levels.
量化有两种方法:当需要减少字长时,可以直接截取(truncate)需要的位数,再将多余的位扔掉; 也可以用舍入(rounding)的方法,在所需字长的后一位加1,再从所得的新数值中截取所需的长度。舍入的方法相当于“四舍五入”,在量化大量数据时,平均精确度比直接截取好。”
想请教一下,如果输入18bit有符号数,4位量化,怎么实现15个量化台阶?

    (1)delta_sigma的理想model传递的都是模拟量,那数字代码怎么实现,来使硬件开销小的同时精度足够,这是digital designer的工作,analog designer只关心结果。
可以请教你做数字的同学
    (2)除了量化外,还要避免溢出带来错误。
     (3) 量化时如果直接截位会损失精度,在计算过程中一版会可以需求精度选择位数多少,到最终送给dem或analog dac时,再进行截位。可以将量化的误差带入模型,判断对输出的影响,如果可以忽略说明位数足够。
(4) 4bit如果是0~15,那么就对应15组单位电容,有16种组合,也可以用5bit 0~16对应16组单位电容,有17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论文里“A 4-bit 15-level uniform quantizer was then used in the design. The quantizer step Δ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论文里“A 4-bit 15-level uniform quantizer was then used in the design. The quantizer step Δ  ...

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好,我在sdm adc里面用这个做量化器(零阶保持和量化),我觉得你在输入sine wave后面串一个这样的量化器比较好,可以控制采样时间和精度

网友B:
你们讨论的是这张图的内容对吗?  sdm dac我没做过 听你们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讨论的是这张图的内容对吗?  sdm dac我没做过 听你们讨论学习一下

前辈有跑过积分器的pnoise吗,最近学习dt-sdmadc,分析第一级噪声占主导,单独跑第一级开关电容积分器pss+pnoise噪声达到几百uV(积分器已设置在合理状态,输出在共模附近),明显不合理,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有跑过积分器的pnoise吗,最近学习dt-sdmadc,分析第一级噪声占主导,单独跑第一级开关电容积分器pss ...

dt的积分器有两个相位(采样相位和转换相位),在采样相位,运放和输入电容没有连接。
如果pss仿真噪声很大,你可以用noise(tran中分别仿两个相位对应的noise)仿真确认一下每个相位的噪声,有没有可能是采样引入的噪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辈有跑过积分器的pnoise吗,最近学习dt-sdmadc,分析第一级噪声占主导,单独跑第一级开关电容积分器pss ...

noise in tran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oise in tran的设置

用tran+noise(tran中分别仿两个相位对应的noise)数值就比较合理,采样/积分相就只有4uV/50uV(20~20kHz)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ran+noise(tran中分别仿两个相位对应的noise)数值就比较合理,采样/积分相就只有4uV/50uV(20~20kHz ...

dac里面的开关电容积分器就没碰到pss +pnoise仿真值大的过分的问题,不知adc 积分器为啥会这样。

网友C(2023-10-27):
引用 网友A:
用tran+noise(tran中分别仿两个相位对应的noise)数值就比较合理,采样/积分相就只有4uV/50uV(20~20kHz ...

大哥是在做功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是在做功放吗?

不是,是开关电容积分器,鼓捣了一段时间没往下走了。

网友D(2024-10-09):
请问老哥知道用什么做量化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哥知道用什么做量化器了吗

截位

网友(2025-09-07):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sdm adc里面用这个做量化器(零阶保持和量化),我觉得你在输入sine wave后面串一个这样的量化 ...

请问你的multi-bit quantizer是simulink哪个库里面的?我在我的simulink里面搜索不到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