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在导通过程中的电流毛刺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21):
请问我这个偏置输出采用cascode,上下都是5uA,中间两个采用传输门,BG和BG_L是两个互为相反的信号,为什么这个输出的电流在开关转换过程中会有毛刺出现,我应该如何做去减少这个毛刺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 control overlapping?

开关控制重叠?这个BG由BG_L通过反相器得到的,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说说兄弟的见解

网友:
both switches may be on due to rise/fall times of clocks?

网友B:
电流的毛刺是vgs变化带来的还是vd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的毛刺是vgs变化带来的还是vds呢

电流的毛刺是由Vds产生的,因为Vgs由前面的电路偏置的,是不变的,按理说Vds变化应该不会影响电流,因为这是cascode,不会影响共源管的漏电位

网友C:
两个开关存在短时间的同时导通或关断导致的?

网友(2025-11-11):
引用 网友C:
两个开关存在短时间的同时导通或关断导致的?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