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关于分频的题

楼主(2023-05-22):
源头时钟200MHZ, 通过A分频器2分频,通过B分频器4分频,A、B均使用上升沿分频,考虑A、B分频相位随机性,若A、B之间有同步时序路径,则该路径时序需收敛为多少兆?

咋分析呢?

网友:
相位完全随机,那就只能取最低频率了吧? 50MHz应该能cover住

网友:
相位不确定AB时钟认为同步的话切无同步单元按时钟源200MHZ,有同步逻辑的话可以设forth path,即没有任何约束,相位稳定的话最好情况下为较快时钟A的频率100M

网友:
不太懂这个问题是啥意思?source 200MHz经过A成100MHz,经过B成50MHz;AB出来各子的path如上楼可以约为异步;
并且AB之间有同步电路;说明有data从A到B,或者从B到A?那么做同步实现的fifo或者握手电路中的异步部分也约束异步

但这个路径收敛到多少MHz应该怎么理解呢?感觉A同步到B,与B同步到A是不是有区别?之前没听过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