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minal VDD 是指代的是电源电压吗?

楼主(2023-05-22):
最近在用SOI COMS,对应180nm工艺,查看design manual 上写着Nominal VDD为2.5V,是指只能用在2.5V的电源电压吗?

楼主:
没有大佬  顺便解答一下吗/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小弟认为  这是一个管子不加负载的时的电源电压

网友A:
这个vdd是建议管子工作的最高电源电压。
datasheet上写了,最薄弱的是vds=2.75V,一般会留10%电源电压变化的裕度,所以算下来正好是2.5V。
当然实际的电源电压可以选的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dd是建议管子工作的最高电源电压。
datasheet上写了,最薄弱的是vds=2.75V,一般会留10%电源电压变化 ...

谢谢大佬 回复

这个是指一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吧,比如说,我两个管子堆叠 ,那么每个管子的VDS理论可以为2.5V,就可以采用5V的电源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回复

没错,更高的电压需要叠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