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线绕长后回损变小?

楼主(2023-05-22):
最近提取S参数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线长1012mil的时候回损-8.9dB,其他不变的情况下,我把线绕长到1200mil左右后回损到了-14 dB,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理论支撑吗。

绕线前

绕线前

绕线后

绕线后

网友A:
线长增加,插损变大,相应回损也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长增加,插损变大,相应回损也会减少

请教下为啥线长增大汇损会减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