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误改了一点数字标准单元库的版图,导致不能打开数字cell,cell也不能跑drc

楼主(2023-05-22):
已经将修该的地方还原,但是还是不能打开,请问各位前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图二是没有编辑权,若该版图库为你个人所有,应该是两次登录用户信息不一,到库位置删除有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是没有编辑权,若该版图库为你个人所有,应该是两次登录用户信息不一,到库位置删除有锁文件。 ...

有锁的文件已经删除了还是不能打开,我把这个小cell复制到了另外的库里面也还是不能打开,这个标准单元库有很多人在用,登录信息也只是我一个账号登录

网友B:
看着应该第一张图片里面的信息提示引起的,不一致的terminal 问题引起的,查查你layout的端口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应该第一张图片里面的信息提示引起的,不一致的terminal 问题引起的,查查你layout的端口信息。 ...

现在的这个版图打不开了,端口应该没有没有问题,我没修改过,只是调整了一下图层,数字cell是数字后端用脚本写的,我现在了解到情况可能是因为我修改了图在还原,电脑会把我们这边的图跟终端的图认为是两个图,目前了解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从终端下载这个数字库,但是因为公司另一个项目也在用这个库,他们怕重新下载对他们的图有影响,所以先不采用这个方法,库里的其他cell都可以用只有修改过的inv不可以,他们其他用这个库的也没有办法打开这个inv,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自己手动画一个inv,但是跟数字写的还是有区别,我现在就是想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网友:
不是有GDS????????

楼主:
非常感谢提醒,我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