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23-05-22):
请问ICC里面做DRC与LVS的验证文件在哪找呢?pdk里只看到了antenna的文件,和calibre里面不太一样,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一般pr工具中drc rule都在tf里,icc不是PV signoff工具,跑完后还需要去calibre里进行signoff

网友B:
pdk里只看到了antenna的文件
===
没有 drc lvs 关键字的文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r工具中drc rule都在tf里,icc不是PV signoff工具,跑完后还需要去calibre里进行signoff ...

明白了,谢谢,具体是用命令verify_zrt_route做DRC验证的吧,昨天一直没想明白,以为是和calibre里面一样,有单独的drc和lvs文件,但又没找到相关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里只看到了antenna的文件
===
没有 drc lvs 关键字的文件 ?

是的,在pdk下搜关键字没有找到,和calibre下的不太一样

网友:
原来找icc 的 drc 和lvs啊。。。这两个都是icc 内建的。对于apr 而言,只要关心金属就行了。。。

base layer的事情 ,apr 没法控制,只能靠spacing 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