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输出端震荡如何消除?

楼主(2023-05-22):
之前问过启动电路的问题,最近换了一个启动,用RC慢上电启动,启动倒是27个角都通过了。

但是遇到了新的问题,输出端Vref有震荡,而且电源电压和温度升高,震荡更加剧烈

带隙基准里的运放没有贴上来,是一个典型两级运放,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都够,在运放输出点接iprobe仿真stb特性也没问题。

请教各位有无见解或者建议?焦头烂额了……

基准电路图

基准电路图

27个角的输出

27个角的输出

震荡示意图

震荡示意图

楼主:
打算先试试各个点挂点电容?没有解决的思路了……

网友A:
把仿真精度调高一点试试,不像是真震荡,像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
幅度很小的 这也算震荡吗

网友:
phase margin 要查呀

网友B:
M3 m4 的gate一定要由負回授控制 您圖沒帶出來  若真為float 這電路啥也不是 連DC分析 都沒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仿真精度调高一点试试,不像是真震荡,像是仿真器的问题

感谢大佬一眼识破!

试了一下,确实是仿真器的问题,设置成conservative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 m4 的gate一定要由負回授控制 您圖沒帶出來  若真為float 這電路啥也不是 連DC分析 都沒法做 ...

抱歉,我可能没说清楚,运放电路为了电路简洁,接在外面了

在最前面提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一眼识破!

试了一下,确实是仿真器的问题,设置成conservative后就没问题了。

赞!工程上不建议用这种启动电路,不启动一般是由于mismatch导致的,这种启动电路对上电时间太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工程上不建议用这种启动电路,不启动一般是由于mismatch导致的,这种启动电路对上电时间太敏感。
...

多谢前辈!
比赛项目,力图省事用慢上电启动,确实需要仔细设计R C的值,而且输入上电时间得固定好

网友C(2023-10-19):
引用 网友A:
赞!工程上不建议用这种启动电路,不启动一般是由于mismatch导致的,这种启动电路对上电时间太敏感。
...

请问为什么这种启动电路对上电时间敏感,我的电路也是,把上电时间调短就开始震荡,时间调长就没有问题。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这种启动电路对上电时间敏感,我的电路也是,把上电时间调短就开始震荡,时间调长就没有问题。 ...

请问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