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架构图好用软件或库

楼主(2023-05-22):
画架构图有没有好用的软件啊,VISIO那个连线真垃圾,图一动线不跟着跑,开了自动连线就瞎找端点,顶不住了,有没有好兄弟有好软件推荐,或者有好的资料库,跪求。

网友:
drawio也能画,但是和visio比属于是各有各的坑爹之处,Latex整个circuitikz也不错,但是所见非所得有点难受所以没试过上手

网友:
NCHU-AIC_2004那个库里面的连线有连接点,可以跟随移动;
只是如果组合以后再取消组合的话,有的线可能会乱,其他没啥问题;
我觉得最好用的库;

网友(2023-06-29):
自动连线瞎找端点深有同感,一拖图形线也跟着动,强烈地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