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中共轭极点的疑问

楼主(2023-05-22):
如图所示,当COT或电流模结构不稳定时,FSW/2处会出现共轭极点,请问一下为什么总是在FSW/2处出现,怎么理解

网友A:
这是哪本书里的,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本书里的,能分享一下吗

Modeling of V2 Current-Mode Control   这篇论文中的

网友:
W2等于pi/Tsw,当不稳定的时候,Q2趋于零,然后这时候共轭极点就是fs/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