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负载电容

楼主(2023-05-22):
为了减少稳定时间,要减小还是增大LDO输出端的电容呢,这是我从一篇论文中看到的,看文献的时候很疑惑,为什么会这样说,想请各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看LDO带多大的载吧,你要快点稳定,那肯定是电容小一点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DO带多大的载吧,你要快点稳定,那肯定是电容小一点好啊

请问大神,为什么负载电容小,稳定时间反而小呢

网友:
没有负载电容的LDO是不是就是无片外电容LDO?

网友:
你应该没有搞懂反馈和零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