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们 版图与原理图器件走线不匹配问题 求助

楼主(2023-05-22):
佬们,想问一下为什么原理图生成版图导入的器件 会发生走线不匹配的问题。图中同一个mos管的B,原理图是接VDD,但版图提示让我接net48。。强行连VDD后 annotation browser也会提示错误。。(此工艺是高压管 比较特殊 每个mos都有自己单独的guard ring)

楼主:
- - 解决了    只需要删掉那个错误的器件,再重新添加 就好了

网友:
XL的提示错误可能的原因是那个器件被XL认为是其他器件了。可以不用管XL的提示,直接按照你的认为去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