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参数与SAR ADC的参数关系

楼主(2023-05-23):
请问各位前辈
有没有比较器参数与SAR ADC参数关系的资料,或者直接发到下面也行。比较器参数如下:

1. input offset
2. metastability
3. kickback noise
4. speed
5. input-referred electronic noise

楼主:
补充一下,最好是StrongARM Latch类的。如果有其他参数,也欢迎前辈讲解。非常感谢!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91846-1-1.html 李福乐讲比较器的那一章有讲。这东西看书进行了,sar adc的书上都有讲。比如,High-Resolution and High-Speed Integrated CMOS AD Converters for Low-Power Applications 第5.3章也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91846-1-1.html 李福乐讲比较器的那一章有讲。这东西看书进行了,sar adc的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