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后仿遇到了Spectre warning,元件被挪走无法出波形

楼主(2023-05-23):
我做了一个反相器的版图,drc,lvs和pex都通过了,然后进行后仿,发现有这个报错:
warning(spectre-8527): there are some nodes and instances from the netlist topology check.

提示我有些instance(源和负载)和node被移走了,导致仿真没法出波形,但是前仿是没问题的,下面是我的电路。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24-04-27):
楼主解决了吗,想问问题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想问问题后续

好像是后仿的设置有问题,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B(2025-05-15):
我后仿也遇到了,原因是我PEX提网表之后改端口名称再后仿过程中,有的端口名称大小写被我修改了,但是.pxi和.pex文件中的名称我没同时改,因此导致大量端口悬空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2025-07-12):
引用 网友B:
我后仿也遇到了,原因是我PEX提网表之后改端口名称再后仿过程中,有的端口名称大小写被我修改了,但是.pxi ...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十分感谢

时间久了,不记得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十分感谢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解决了吗

cellmap等文件有问题,我这边是不小心重置了cellmap为空文件,然后解决这个报错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再删了testbench重新搞,最后解决了(奇奇怪怪的解决方法)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十分感谢

我在楼上说了呀,pex和pxi文件的端口名要和netlist里的端口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