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PP画衬底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5-23):
我用MPP画的衬底基本上就是照着器件自己生成的图层和尺寸来设置,出来的效果发现CT位置对不上,我想用来对齐的时候就因为CT之间错位对齐不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设置才能解决

网友A:
切ring或者上下左右各使用一个ring来保证孔是一致的

网友:
二楼说的对,用一条一条直线去做衬底。

网友:
可以把自己画的ring上面的ct孔给去掉

网友:
自定义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ring或者上下左右各使用一个ring来保证孔是一致的

切ring这个是怎么个切法,后面那个说法是我用MPP画的时候不走转折,直接横着两条竖着两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ring这个是怎么个切法,后面那个说法是我用MPP画的时候不走转折,直接横着两条竖着两条吗
...

切ring应该是edit-Basic-Chop吧,先选中要切的一个ring,再画个长方形区域包围住要去掉的部分,就能够去掉其中一个ring竖列的M1与C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