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启动报错

楼主(2023-05-23):
在终端启动virtuoso时报下方截图中的error,什么原因?

网友A:
linux x windows display driver 颜色位数问题
need 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 x windows display driver 颜色位数问题
need 32-bit

请问具体我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
virtuoso needs either 24-bit TrueColor or 8-bit PseudoColor Visual

如果使用ocal display 颜色 depth 改 24-bit true color or 15-bit...
如果使用vnc: add -depth 24 in VNC command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