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spectrum分析感觉结果不对,有人能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错了吗

楼主(2023-05-23):
频谱图片

频谱图片

图1 频谱图片

仿真设置

仿真设置

图2 仿真设置

相关参数1

相关参数1

相关参数2

相关参数2

(相关参数结果)
我对某一个信号进行了频谱分析,信号的主频为5kHz,希望分析在25kHz带宽范围内的ENOB、SFDR、SNR等参数。

但是感觉分析的结果不对啊,我看频谱的结果,信号能量在5kHz为48dB,一次谐波、二次谐波在2dB左右,感觉SFDR至少得有40dBc,但是分析出来只有22dBc,感觉好像是spectrum分析时软件没有找到我想分析的信号频率。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还是我的分析有误,结果确实正如分析所示。希望有高人能解答疑惑

网友A:
提供一下其他信息:
1、采样时钟频率
2、仿真时长
3、输入信号频率输入是否满足相干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下其他信息:
1、采样时钟频率
2、仿真时长

1、根据图2中所示,在60ms到100ms中间采样了1000,000个点,所以采样频率应该是25MHz

2、仿真时长:整体仿真时长为101ms,但是信号在50ms时注入,考虑到信号的稳定时间,所以取60ms到100ms的数据进行频谱分析
3、关于相干采样,我感觉我不太好判断,所以贴上下面这个图,感觉是不太符合的:N/25MHz=M/5kHz => N/M=5e3.
(论坛中找到的关于相干采样的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根据图2中所示,在60ms到100ms中间采样了1000,000个点,所以采样频率应该是25MHz

2、仿真时长:整体 ...

1、你的输出波形是连续的,没有采样时钟是吧?

2、FFT使用的点数应该为2的指数倍(在此不解释,可以去百度查询原因)
如果上述1成立,建议:
NFFT=8192
周期个数=5
采样频率=8.192Mhz
满足相干采样:8.192M/8192=5K/5

此时的仿真设置:FSIN=5KHZ  仿真时长62ms(信号50ms注入,稳定10ms)
此时的SPECTRUM设置:START=60m   STOP=61m   SampleCount=8192     SampleFreq=8.192Mhz(自动计算值)   其他设置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输出波形是连续的,没有采样时钟是吧?

2、FFT使用的点数应该为2的指数倍(在此不解释,可以去百 ...

好的我知道了,您的假设是正确的,进行频谱分析的确实一个连续信号。您提供的信息对我非常有用,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5-03-21):
很多时候是仿真精度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