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取pad坐标?

楼主(2023-05-23):
请教,用virtuoso 自带的Pad Opening info来提取pad坐标,会出现如下的错误,这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在layout XL下做如下操作试试:

网友:
CB drawing改为PAD drawing层试试

网友:
层次选择的不对吧

网友:
如果有skipper,建议使用skipper PAD report更为便捷,且可以查pin是否在中心点。

网友(2024-02-02):
search Depth 设5

网友:
1st PAD 坐标先改成0 0试一下呢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提取的PAD是中心点坐标,怎么设置为提取左下X1,Y1和右上X2,Y2坐标呀

网友(2024-08-20):
需要将当前cell,PAD层和label层 flatten出来到当前层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2-24):
这个tools里面有个Export Lable直接导出PAD上的lable,PAD上没有lable只出坐标也没有办法区分吧

网友:
label的search Depth 不要设0,设3-5试试,或者层次
不行的话,看看Reporting路径设置得对不对

网友:
tools__Pad Opening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