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关于Opamp求助

楼主(2023-05-23):
Simplis刚学两天,本人利用Simplis想要模拟OTA,构造PID,但是目前有些疑惑:Opamp本质为OTA加一级缓冲,Opamp形式的PID跟OTA形式上的PID严格上结构会有不同,但是经常混用,会有什么区别?
于是利用Cadence与Simplis进行验证。
1.首先利用Simplis VCCS模拟OTA TypeIII补偿,输出阻抗设置很大(接20Meg电阻)接成开环形式。
2.利用Simplis VCCS模拟OTA TypeIII补偿,输出阻抗设置很大(接20Meg电阻)接成闭环环形式
3.随后利用Simplis自带的Opamp设置输出阻抗为100 模拟Opamp PID
4.随后利用Simplis自带的Opamp设置输出阻抗为很大 模拟Opamp简化的OTA闭环形式 PID
5.利用Cadence构造二级密勒运放OTA,接成闭环形式。
随后得到以下图片,想知道为什么Opamp形式(3 and 4)的结果为什么这么奇怪,是不是接错了或者设置错了,在Simplis中想要模拟OTA,标准的做法是VCCS+大电阻形式吗?

1.VCCS OTA 开环

1.VCCS OTA 开环

2.VCCS OTA 闭环

2.VCCS OTA 闭环

3.Opamp形式 闭环 改变输出阻抗

3.Opamp形式 闭环  改变输出阻抗

4.Opamp设置

4.Opamp设置

5.Cadence验证

5.Cadence验证

蓝色为2 红色为1 剩下的为Opamp图象

蓝色为2 红色为1 剩下的为Opamp图象

网友A:
输出的工作点不对,通常是接成闭环然后AC断环来仿开环,不然输出级进入线性区了,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工作点不对,通常是接成闭环然后AC断环来仿开环,不然输出级进入线性区了,就不对了 ...

那么该如何设置,是首尾相接加AC源再仿真吗

网友(2023-12-20):
没有POP也能仿真吗

网友:
楼主 请问你有进行cadence的环路仿真吗? 最近也在搞pid,能不能请教请教??

网友(2024-09-05):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跨导放大器在哪儿找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