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容 电压比较器

楼主(2023-05-23):
任务:采样阶段,S&H把VBG电压保存到V1的电容上。保持阶段,VBG=0。现在需要比较在保持期间V1偏离VBG的大小,但是不知道比较器该怎么设计?其中一个想法是增加另一个50fF的保持电容,相同时间内V1,V2偏离VBG大小不同,比较V1,V2的差值与设定阈值大小来判断,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无这种想法的具体电路和paper,或者更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你这个电压偏离值按照RC放电可以直接算出来的吧,何必再搞一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