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在addstripe时,powerswitch pin VDDC连接不上NET VDD

楼主(2023-05-23):
在innovus打stripe时,powerswitch的输入端VDDC没有与VDD NET打孔相连

下图是UPF定义

upf描述

upf描述

upf对net描述

upf对net描述

design broswer查看switch PIN信息

design broswer查看switch PIN信息

addstripe结果,via数目太少,net与PIN没连接

addstripe结果,via数目太少,net与PIN没连接

楼主:
已解决
工具默认stripe skip via on standard cell,工具认为power switch是standard cell,所以没有打孔,在gui模式下可以划掉这个选项,也可以在tcl 语言setaddstripemode -skip_via_on_pin { }

upf要注意power switch的输入输出pin正确,使用inn 的design browser查看,其次要注意stripe的各个命令option(挺多的)

网友A:
可以看下有没有连接关系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有没有连接关系存在

在connect global net查看了,有连接关系

switch pin与net连接关系

switch pin与net连接关系

网友B:
mtcmos要单独先连,看好lef里secondary pin的位置,用比较宽的metal先连好,然后再打其他区域的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cmos要单独先连,看好lef里secondary pin的位置,用比较宽的metal先连好,然后再打其他区域的pg ...

我是参考着Innovus_IEEE1801_LAB_manual.pdf例程做的,globalnet 连接关系都存在,例程中能直接打孔,但是我这里不行

网友C:
init_pwr_net和init_gnd_net设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it_pwr_net和init_gnd_net设置了么?

设置了VDD,VSS,以及其他几个信号,但是VDD_CORE这些信号没有设置

init_pwr_net

 init_pwr_n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了VDD,VSS,以及其他几个信号,但是VDD_CORE这些信号没有设置

都设置一下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设置一下试试呢?

加了,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还没有解决

是不是要用sroute命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