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delta ADC采样频率设置

楼主(2023-05-23):
Sigma-ADC的采样频率设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比如是51.2Khz,2048Khz,20M,80M等这些,还是说可以根据需求自由设计?

网友A:
根据目标信噪比可以得到需要的过采样率,再结合目标带宽,就能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目标信噪比可以得到需要的过采样率,再结合目标带宽,就能算出来了。 ...

恩恩额,是这样,但这样算出来的值会比较奇怪,不是像20M,40M这样的整数,这样的采样频率也可以吗

网友:
正常采样频率 = OWR (output word rate) x decimation ratio
不是像20M,40M这样的整数 => 取决于pcb/system可用的时钟

网友:
采样频率与你的信号频率有关啊,一般OSR为8~512,高一点对你的SNR有好处,但是太高也会引起大的功耗,且受OTA带宽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