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取寄生参数失败

楼主(2023-05-23):
需要后仿真,A模块提取寄生参数成功,B模块提取寄生参数成功,A+B提取寄生参数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要保证A+B的lvs OK才可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A+B的lvs OK才可以哟~~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原版本的A+B模块可以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发现性能指标未达标,于是,对A模块layout布局进行微调,B版本未作微调,这时候A模块和B模块可以分别提取寄生参数成功,但是发现A+B模块提取寄生参数不通过,我怀疑A+B模块之间连线有问题,但检查layout后未发现有问题

网友:
cdl文件是不是需要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