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采用spectre网表后仿,一run就重新生成input.scs网表怎么办

楼主(2023-05-24):
请问采用生成spectre网表的方式后仿,改好input.scs后,一run就重新生成input.scs网表怎么办。

就点了Simulation->run,没让重新生成网表,但没用。也先点stop试过了,还是不行。改后的input.scs老是被新生成的替换掉。

用的是:IC618,Spectre 21.1。谢谢。

网友:
在terminal里写命令spectre  input.scs  +log ./psf/spectre.out  -format psfbinf -raw ./psf   ++aps +mt=4

网友:
re-create 网表 然后 改input.scs 然后 run

再改 需要再次re-create,只有re-create后的第一次可以

网友:
在ADE-L的工具栏的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ADE Result Directory
即可点击目录右侧的Terminal图标,直接在该窗口打开xterm终端。
在netlist目录中,直接执行./runSimulation即可。

由于仿真是在ADE-L界面外执行的,ADE-L不知道仿真进度。
仿真完毕后,在ADE界面,点击Results菜单,然后也不用选择目录,直接点击对话框下方的Select按钮,即可将结果加载到ADE-L。
点击Plot按钮,即可将Outputs栏的表达式计算或者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