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D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3-05-24):
这个部分的作用是啥啊,希望有大佬给小弟解解惑

网友:
温度检测,用PN结的温度特性;

网友:
红色框里面是个二极管,下面的电流镜提供恒定电流偏置,利用二极管的PN结在电流恒定时的负温度系数做温度检测

网友:
为了产生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