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问题

楼主(2023-05-24):
帮忙解决哈,谢谢

网友:
提示你在rule文件的1396行有错误估计和其他语句有冲突了

网友A:
如果1396行的语句没错的话,那就是你rule file选错了,有很多新手会把runset文件和rule file搞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396行的语句没错的话,那就是你rule file选错了,有很多新手会把runset文件和rule file搞混 ...

rule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