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界面使用copy

楼主(2023-05-24):
virtuoso 界面,使用copy 复制一个文件,会卡机,一直复制!鼠标也操作不了,换了几个版本还是卡,
知道原因的给说下一下

补充内容 (2024-1-18 17:43):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环境变量中加入  setenv CCP_DISABLE_DFII_CHECKER all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linux 底下对directory copy 呢, 然后.lib 文件加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inux 底下对directory copy 呢, 然后.lib 文件加载一下

这样可以 ,关键就是想在图形界面 直接copy,会不会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 options 下面选择成 new copies only

楼主:
解决了,试了160 240  都是copy会卡,最后用了150,不卡了

网友(2024-08-27):
卡死怎么办,都动不了,怎么在环境变量中加入  setenv CCP_DISABLE_DFII_CHECKER all

楼主:
cshrc 中添加   setenv CCP_DISABLE_DFII_CHECKER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