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w-Thomas滤波器各个环路相位裕度到底应该多少合适?

楼主(2023-05-24):
小弟最近在做有源低通滤波器,采用的全差分形式的Tow-Thomas结构,但是它包括三个不同的反馈环路,对于每个环路相位裕度应该达到多少才能判断不会起振呢?

个人理解,一个这样的二阶单元就是两个积分器的内部环路,加上最外侧从输出反馈到输入的大环路,仿真稳定性的时候,应该要保证所有三个loop都稳定吧?我对最外侧loop做stb仿真的时候发现Loop margin只有20几度,这还只是前仿结果,这还算是一个稳定的设计吗?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理想OTA来做仿真看一下,有一些零极点是你这个滤波器本来就有的零极点,可能相位裕度本来就只有40度......

网友B:
你问的这个问题这个帖子已经回答了
stb仿真 双端输出怎么仿?iprobe cmdmprobe diffstbprobe 的区别
https://bbs.eetop.cn/thread-76925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理想OTA来做仿真看一下,有一些零极点是你这个滤波器本来就有的零极点,可能相位裕度本来 ...

感谢回复,主要就是不清楚对于滤波器而言要保持多少度以上的相位裕度比较好,跑Tran仿真也确实没有振荡,但实际如何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这个问题这个帖子已经回答了
stb仿真 双端输出怎么仿?iprobe cmdmprobe diffstbprobe 的区别
https: ...

嗯嗯,我就是用cmdmprobe仿真stb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就是用cmdmprobe仿真stb的

我用的结构跟你这个一样的,带宽80M,CM、DM在所有的corner下仿真都能保证在50°以上,高低温测试没有问题,不会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结构跟你这个一样的,带宽80M,CM、DM在所有的corner下仿真都能保证在50°以上,高低温测试没有问 ...

请问50度指的是最外侧大环路的相位裕度吗?如果要提高相位裕度有哪些措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50度指的是最外侧大环路的相位裕度吗?如果要提高相位裕度有哪些措施呢

...

就看了两个环,一个是第一级输出,一个是第二级输出位置,做可调的,把补偿电容做成可调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看了两个环,一个是第一级输出,一个是第二级输出位置,做可调的,把补偿电容做成可调的就可以了。
...

感谢指导,补偿电容指的就是图中的Cm吗?

网友(点评):
请问这张图有来源于什么可学习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补偿电容指的就是图中的Cm吗?

运放里面的共模与差模电容做成可调的啊,主要是运放开环要保证相位裕度足够大,你标注的外面的电容是LPF调节带宽用的。运放共模差模补偿电容多留几个bit,个别相位裕度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点运放的增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运放里面的共模与差模电容做成可调的啊,主要是运放开环要保证相位裕度足够大,你标注的外面的电容是LPF ...

或是你可以先按照理想运放+RC的方法先看看是不是LPF本身相位裕度就不够,找到限制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是你可以先按照理想运放+RC的方法先看看是不是LPF本身相位裕度就不够,找到限制因素
...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里面的共模与差模电容做成可调的啊,主要是运放开环要保证相位裕度足够大,你标注的外面的电容是LPF ...

大侠,我想再问一下运放仿真PM时,负载电容应该设置成多少比较合理呢?因为负载不同,相位裕度本身也会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想再问一下运放仿真PM时,负载电容应该设置成多少比较合理呢?因为负载不同,相位裕度本身也会改 ...

实际后一级电路的等效输入电容就可以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B:
你说的Q值问题你可以去尝试调整一下,可以适当降低一下Q值,牺牲一些带外抑制,你说的相位裕度不够到底是多少度呢?理想运放你的增益是不是设置的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Q值问题你可以去尝试调整一下,可以适当降低一下Q值,牺牲一些带外抑制,你说的相位裕度不够到底是 ...

感谢您的回复,我理想运放增益为80dB,调整滤波器Q值为2.5左右时,仿真外侧环路的PM,实际仿真出来只有23度。只有将Q值下降到1左右时该路的PM才能达到45以上

我设计的是一个4阶的Chebyshev滤波器,两个单元Q值从低到高排列,如果后级Q值离设计值差的太多,滤波器应该会距离理想的chebyshev函数偏差很大吧

我的电路和cmdmprobe是这样放置的,求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理想运放增益为80dB,调整滤波器Q值为2.5左右时,仿真外侧环路的PM,实际仿真出来只有2 ...

里面的RC都是你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这么多了,看着testbench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RC都是你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这么多了,看着testbench也没有什么问题
...

是的RC取值是我按照公式,设定滤波器带宽时计算出来的

我还手算过该环路的极点,似乎Q值确实是和该环路的极点分布也就是相位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RC取值是我按照公式,设定滤波器带宽时计算出来的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这个结构就是这么多的相位了,你可以简单搭个运放,带进去实际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这个结构就是这么多的相位了,你可以简单搭个运放,带进去实际看看效果。

...

谢谢前辈一直回复,如果相位裕度本身就只能达到这么多的话,如果PVT稍微变化一些,不就有可能振荡吗?那高Q值的滤波器岂不是不太可靠?

我将自己做的运放带进去,PM更低了,实际Q值也更高了,应该是我的运放本身稳定性就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一直回复,如果相位裕度本身就只能达到这么多的话,如果PVT稍微变化一些,不就有可能振荡吗?那 ...

PVT确实需要仿真看看,这个还是需要仿真全面的,不然确实很容易震荡的,带宽、增益、Q值都做成可调的,可调范围最好宽一些。可以稍微牺牲一下指标,先保证可靠性

网友:
老兄,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PM调好了吗

网友(2023-11-15):
楼主问一下,你用的这个二阶滤波器结构,属于什么结构?虽然看起来蛮简单的,但我一直查不到。书上画的二阶滤波器最多的就是tow-thomas,和Sally-key结构。

网友:
拉神的这篇论文里有2阶系统的Q值和PM的关系。
Q值高的时候,对应的环路PM就是很低。但不表示电路不稳定。高阶滤波器就是将High Q放在靠后的几级。高阶滤波器就是利用了PM小的时候有Peak,来和前几级共同来调节增益的吧。

另外,借楼问一下。电路里的两个小环路楼主是怎样加CMDM看稳定性的?是单独仿真PM,还是在整个环路里看的?

网友C(2024-05-07):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结构跟你这个一样的,带宽80M,CM、DM在所有的corner下仿真都能保证在50°以上,高低温测试没有问 ...

请问您有没有仿真过BPF的情况呢,如果变成cmplx情况就变复杂了,probe的接法不变,
图1
stb仿真出来的曲线就会很奇怪

图2
第一个probe处的DM仿真结果在BPF的中心频率位置为有尖峰
图3
第二个probe处的DM仿真中心频率处也很奇怪,并且DC_Gain都超过了OP的开环增益了,这种现象分析是多个环路相位或者增益叠加导致的
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案,还是就只能这样去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有没有仿真过BPF的情况呢,如果变成cmplx情况就变复杂了,probe的接法不变,
图1
stb仿真出来的曲 ...

图1

图2

网友:
图3 OP开环70dB,这里loopGain有100dB

网友(2024-07-24):
哥们你这传递函数要怎么求啊?

网友(2024-10-17):
请问这个有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4-12-16):
哥,你这个图的曲线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5-02-26):
楼主,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25-08-07):
请问这个结构的分析有相关的论文可以参考嘛?感谢各位

网友D:
diff iprobe应该放到运放输入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iff iprobe应该放到运放输入级

请问为什么diff iprobe应该放在运放输入级呢?

网友(2025-11-04):
博主你好,能分享一下全差分形式的Tow_Thomas的一些相关的设计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