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绘制std cell

楼主(2023-05-24):
如何根据所给的PDK,画一个面积最小的inv呢?

网友A:
看designrule,poly最小多少,有源区最小能多少,卡最小rule就是最小的in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esignrule,poly最小多少,有源区最小能多少,卡最小rule就是最小的inv了

网友B:
取最小的pitch,再根据design rule取最小值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最小的pitch,再根据design rule取最小值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