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D2VEC转换

楼主(2023-05-24):
我在论坛上找到的vcd转vec的脚本,只能转换1位信号,多位的就转不了了。有什么能转换多位信号的脚本吗?

网友A:
试试Python库`vcd`来解析vcd文件,然后将其转换为vec文件。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可以将多位信号转换为vec格式:

from vcd import VCD
from collections import OrderedDict

def read_vcd(filename):
    vcd = VCD.from_file(filename)
    signals = OrderedDict()
    for var in vcd.get_variables():
        signals[var.identifier] = var
    return signals, vcd

def vcd_to_vec(vcd_file_path, vec_file_path):
    signals, vcd = read_vcd(vcd_file_path)
    with open(vec_file_path, 'w') as vec_file:
        for val in vcd.get_signals_ordered():
            if len(val.binary()) == 1:
                vec_file.write("{} {}\n".format(val.binary(), val.name))
            else:
                for i in range(len(val.binary())):
                    vec_file.write("{} {}\n".format(val.binary()[i], "{}[{}]".format(val.name, i)))

该函数,只需要将vcd文件路径和输出vec文件路径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即可自动生成vec文件。

该代码仅支持纯文本格式的vcd文件。如果您的vcd文件以二进制格式写入,则需要使用相应的解析库来解析vcd文件。

去试试

网友(2023-08-11):
你好,vcd2vec是为了ate测试吗,能不能给我看看转完vec文件的示例,谢谢

网友(2024-02-27):
建议用python库pyDigitalWaveTools,里面有VcdParser可以解析多位宽变量

网友:
hsim里有命令的:vcd2vec -nvcd xxx.vcd -nvec xxx.v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Python库`vcd`来解析vcd文件,然后将其转换为vec文件。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可以将多位信号转换为vec格 ...

从pyhton几开始有的vcd这个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