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出现ELAB-303错误怎么改

楼主(2023-05-24):
以下是原代码

always @(posedge s or posedge r)
begin
if((s==0)&&(r==0))
begin
q<=1;
end

网友:
你首先需要学习一下基本的数字电路基础,了解一下,可综合的RTL的语法有哪些,还有数字库里一般到底有哪些标准单元。因为我即使告诉了你这一个答案,可能其他的知识你也欠缺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