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tmom 电容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3-05-24):
有一个MOM电容实际的版图
器件参数如下
不知道两者如何对应到一起。

网友A:
改变参数再观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参数再观察试试看?

不可行,因为库的原因版图不可见。只能推测现有版图和器件参数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行,因为库的原因版图不可见。只能推测现有版图和器件参数的关系

那我不懂了。如果解决了记得教教我。

楼主:
发现好像是crtmom和cfmom电容的区别,cfmom电容可以对应上,crtmom因为不知道版图所以也不知道是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