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tran仿真起振逐渐衰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24):
图1这是我设计VCO的tran仿真,振荡逐渐衰减是什么原因,图2是电路结构,VDD2.5V采用NMOS控制电流在3mA,在设计中PMOS的2/gm是不是只要小于LC的等效电路Rp就能起振了?

tran仿真

tran仿真

VCO结构

VCO结构

网友A:
不满足振荡条件。可以从起振条件的幅度条件、相位条件入手分析。一般是增益不够。考虑增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满足振荡条件。可以从起振条件的幅度条件、相位条件入手分析。一般是增益不够。考虑增大电感。 ...

谢谢啦,是我自己仿真设置问题,tran设置里没有设置maxstep,学会用pss仿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是我自己仿真设置问题,tran设置里没有设置maxstep,学会用pss仿真啦
...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是我自己仿真设置问题,tran设置里没有设置maxstep,学会用pss仿真啦
...

tran仿真没有设置maxstep,为什么会导致VCO逐渐衰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