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L中spectre仿真只保存一个模块的数据

楼主(2023-05-24):
顶层电路里有多个子模块,就只想保存其中某一个子模块内部的全部数据

在ADEL中选择Outputs》Save all》Save By Subckt中选择需要保存的模块,勾选了port和电压(如下图)

但是这个模块的内部数据保存了,模块输出pin的数据没有被保存,这个要怎么解决,求大佬指点!!!

楼主:
有没有大佬!!!!

楼主:
顶顶顶,有没有大佬!!

网友A:
不行就在输出把需要看的数据都添加了,只选select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在输出把需要看的数据都添加了,只选select呗

全点一遍有点麻烦,模块有点大,大概有一百多个Pin   我是想加快进度  只跑这个模块内部波形去找电路错误

网友B:
ADEL-->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on Design,点击你要保存的模块的顶层,就可以看到Pin的电流都被自动保存了呀,不用一个个的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L-->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on Design,点击你要保存的模块的顶层,就可以看到Pin的电流都被自 ...

嗷嗷  这样可以    我就想知道勾选port为什么没有保存pin角的数据

网友(2024-07-04):
引用 楼主:
嗷嗷  这样可以    我就想知道勾选port为什么没有保存pin角的数据

点port是电流,选线是电压,

网友C(2024-08-28):
我用这个怎么什么数据都没有保存到。是在Save Option里要勾选什么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怎么什么数据都没有保存到。是在Save Option里要勾选什么吗

还是可以用,不过和你一样就是这个模块的pin相关的信号看不了

网友:
请问你知道depth设置后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2024-12-12):
引用 网友C:
还是可以用,不过和你一样就是这个模块的pin相关的信号看不了

请问一下您具体是怎么选择的吗,我勾选了模块的V和I,没有勾选port,但是只有PIN口的信息,请问一下是Save Option Basic需要勾选什么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您具体是怎么选择的吗,我勾选了模块的V和I,没有勾选port,但是只有PIN口的信息,请问一下是Sav ...

还需要设置depth,depth=0,就会保存该模块的电流电压

网友E(2025-01-15):
引用 网友C:
还需要设置depth,depth=0,就会保存该模块的电流电压

设置depth=0后还是保存的是里边的全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设置depth=0后还是保存的是里边的全部呀

你可以试试depth设置为不同值看看区别,我不太好描述清楚,选择的模块相当于是保存的起始层次,depth是终止层次。大概是比如你选择I1,I1里包含模块I2,I2里包含I3,那么depth=0保存的是I1里的信息,但不会保留I2和I3内的;depth=1是从I1保存到I1,就什么也不会保存;depth=2是从I1开始到I2截止,所以只保存I1,和depth=0一样效果;depth=3保存从I1开始到I3截止,只save I1和I2。你可以试试是不是这样的,过的有点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depth设置为不同值看看区别,我不太好描述清楚,选择的模块相当于是保存的起始层次,depth是终 ...

我试过了,就算我depth写0还是会有I2,I3的线被保存了,不管我写什么数字,都保存的是整个子模块下的所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