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 和 HTOL有关系吗?

楼主(2023-05-24):
芯片设计时候EM有违例,影响HTOL的老化测试时间吗?

网友:
关系不大。EM违例会导致芯片性能下降,或某些指标不过关。实际电路上不更高速,就可以部分理解为EM违规。除非EM违例,导致芯片内部不可逆故障,才影响HTOL

网友:
应该不会。通常HTOL不会加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