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之间电容的容值怎么计算

楼主(2023-05-24):
我看到其他工艺用了CMOS电容,电容是10pf,我想用另一个工艺的话,也想用CMOS电容,那这个该怎么确定MOS管的尺寸,从而得到想要的电容呢

网友:
看直流工作点,或者用sp仿真看y参数

网友:
仿个SP,Y参数计算一下就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