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在Tetramax中输出满足ATE测试需求的STIL

楼主(2023-05-24):
生成了.stil文件给到ATE同事,ATE反馈数据导入后,有很多和scan无关的pin,如何生成只含有scan引脚相关的.stil文件呢?

求助各位老师的方法,感谢!

网友A:
remove_io去掉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ove_io去掉无关的

请问是在tmax流程中加这个语句吗?tmax tcl好像不支持这个语句诶。

网友B:
自己手写一个wrapper包在top design外面,把非scan相关的port悬空,atpg的时候吃进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手写一个wrapper包在top design外面,把非scan相关的port悬空,atpg的时候吃进去即可。 ...

那对应的.spf文件得DC重新生成吧? 您提的这个方法试过重新包一个scan_top.v ,手改之前的digi_top.spf文件,但是tmax流程 DRC的时候没有通过。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的,可能是你的spf改得不完整,例如spf中的scan port数量是否跟top.v中的数量一致。 另外可以试试add_po_mask和add_pi_constrain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对应的.spf文件得DC重新生成吧? 您提的这个方法试过重新包一个scan_top.v ,手改之前的digi_top.spf文件 ...

spf文件需要重新生成

网友C(2023-07-07):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tmax流程中加这个语句吗?tmax tcl好像不支持这个语句诶。

add_net_connection tiez PAD_NAME -remove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d_net_connection tiez PAD_NAME -remove

DRC 过不了啊,spf里面有这个PAD,无法解析S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