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上电过冲电压

楼主(2023-05-24):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一般这种上电时的过冲电压一般怎么减小,输出端电容为1p,电源电压为3.3V,稳压在1.2V,每次上电过冲都会到电源电压大小,负载电流在1u-10mA。

网友A:
最好LDO里面电路也截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LDO里面电路也截图一下

结构

网友B:
可能是密勒补偿电容在充电,功率管栅极电压不能很快的高上去,导致VDD把VOUT拉高了。可以看一下密勒电容的充电电流,看是不是当充电电流降为0的时候VOUT才恢复到正常值,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基准有没有过冲,这段时间

网友:
基准 ramp up 或控制 pdrv 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密勒补偿电容在充电,功率管栅极电压不能很快的高上去,导致VDD把VOUT拉高了。可以看一下密勒电容的 ...

好像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