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寄存器模型层次化的命名

楼主(2023-05-24):
如下图,rgm为寄存器模型顶层(uvm_reg_block),norm和test都为放在寄存器顶层里的block块(uvm_reg_block),
他提示元字符命名被创建是什么意思?

楼主:
看了一下源代码,这里的"."为元字符,正常情况下,使用rgm.norm_regb.*write()的写入方式,这里会把rgm.norm_regb中的“.”提示为元字符,

楼主(2023-06-28):
解决方案:去除OVM中过时的用法,使用纯净的UVM环境 `define UVM_NO_DEPRECATED

网友:
uvm1.2 加入的命名检查,有些字符比如“[” ,还有“.”,什么的被放到了一个数组里,检查的时候会遍历这个数组,凡是包括的,都会报这个warning;建议改名,或者将warning 降级为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