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插boundary cell只能插横向的问题

楼主(2023-05-24):
    如题,在插入boundary cell时,出现在macro周围只在其上方和下方插入两行boundary cell,而在左右两列没有插入,而且在四个角的cell自身方向也没有旋转,脚本和warning如下,模拟版图转数字后端,开始做项目了,遇到各种细节问题,还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脚本:
set bound_cell [get_lib_cells xxxx]
create_boundary_cells \
-lef_boundary_cell  $bound_cell \
-right_boundary_cell $bound_cell \
-top_boundary_cells $bound_cell \
-bottom_boundary_cells $bound_cell \
-top_right_outside_corner_cell $bound_cell \
-bottom_right_outside_corner_cell $bound_cell \
-top_left_outside_corner_cell $bound_cell \
-bottom_left_outside_corner_cell $bound_cell \
-top_left_inside_corner_cells $bound_cell \
-top_right_inside_corner_cells $bound_cell \
-bottom_left_inside_corner_cells $bound_cell \
-bottom_right_inside_corner_cells $bound_cell \
-mirror_left_outside_corner_cell \
-mirror_right_outside_corner_cell \
-mirror_right_inside_corner_cell \
-mirror_left_inside_corner_cell \
-mirror_left_boundary_cell \
-mirror_right_boundary_cell \
-mirror_left_inside_horizontal_abutment_cell \
-mirror_right_inside_horizontal_abutment_cell \
-at_va_boundary \
-prefix bound
出现的warning:
1、Site master "unit" has neither X-symmetry nor Y-symmetry . The "legal orientations" for the standard cells will be limited. (LGL-031)
2、Routing direction of metal layer GT is neither "horizontal" nor "vertical". PDC checks will not be performed on this layer.(PDC-003)
3、Cannot place boundary cell at location (x,y) because cell has an orientation that is not legal for the row it is placed on (CHF-115)
以上,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选的boundary cell 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boundary cell 有问题吧

cell 名是我木有打全,smic的filler cell,FILL4_A9TR40,现象是只在macro或者core区域的横向方向插,横向可以插入,而竖向插不进去,warning有提示illegal,我source了routing metal direction脚本好像也没起作用。

楼主:
在gui中将其中一个MX方向的cell在属性选项里设置成R180的方向是可以的,然后当把它拖回原来的位置时,它会自动变成MX方向,而我在过往项目中看到插入的boundary cell如果一横排是MX,在最边上的一个cell是R180方向,往上的一竖列依次是MY和R180,也就是说,我插的cell不能mirror,不知是ndm库生成的问题,还是site_row等等什么的问题。

楼主:
脚本逐条执行试了,发现删掉-mirror那几条选项,就可以在上下左右都插入boundary cell,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自己来解答一下:查看cell的sitDef.unit属性,发现symmetry那一项的value是空的,将它改为Y,再重新source 添加boundary cell的脚本,可以正确插入cell。

网友B(2024-09-11):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自己来解答一下:查看cell的sitDef.unit属性,发现symmetry那一项的value是空的,将它改为Y, ...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根据set_attribute 选项是site_def.unit.symmetry设置为Y之后,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根据set_attribute 选项是site_def.unit.symmetry设置为Y之后,还是没 ...

设置的是site_def.symmetry -value Y ,然后显示也是设置上了,但还是加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