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从比较到开始再生中间那段时间怎么减小

楼主(2023-05-24):
用的是三输出的两级动态比较器,想知道CLKC时钟跳变开始比较的时候,两个OUT开始降低,为什么降低到一定值的时候会降得很慢,经过一段时间后OUTP、OUTN才再生为一高一低。因为想降低比较器的延迟,发现中间有一段中间态占了时间。管子改过L和W了,L小些能让结点的充电速度快些,但是跑MC后的失调会变大,而且用的40n的33管,L最小也只能到500n左右。

网友A:
latch的尺寸各自是给的多少啊,下拉能力不太够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ch的尺寸各自是给的多少啊,下拉能力不太够可能是?

L都是取的最小值,P和N的W给到22和20u

网友:
减少时间只能增大管子的gm,同时控制寄生电容,offset增大的话可另做电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