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设计VCO的时候如何用Cadence仿真LC等效电阻

楼主(2023-05-24):
大佬们,设计VCO时如何用cadence来仿真LC等效电阻啊!

网友A:
用EMX,HFSS或者其他电磁场仿真工具得到电感的sNp文件,然后再与电容并联看z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MX,HFSS或者其他电磁场仿真工具得到电感的sNp文件,然后再与电容并联看z参数 ...

谢谢啦,我在B站找到了对应公式来看L的仿真输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