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压摆率仿真求助!!

楼主(2023-05-24):
萌新在仿真运放的压摆率时遇到了大问题,电路连接如图所示,之前相同的电路连接方式是可以仿真出结果的,但是现在同样的条件就没有办法复现了,结果变成了这个奇怪样子,有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这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吗

电路连接方式

电路连接方式

奇怪的结果

奇怪的结果

网友A:
stb测一下环路的稳定性,看着像环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测一下环路的稳定性,看着像环路不稳定。

环路增益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路增益是这个样子

相位裕度也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裕度也测一下

是这样的

网友A:
probe器件你是放在哪里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be器件你是放在哪里测的。

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加了probe元件

网友A:
看一下运放内部有没有环路,也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运放内部有没有环路,也测一下。

大佬内部应该也没有问题,之前同样的结构仿出来过,第二天就变成这样没办法复现了,其他的都正常,只有瞬态仿真出问题

网友B:
试一下
1. 把温度调高
2. 减小激励源方波的上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
1. 把温度调高
2. 减小激励源方波的上升时间。

大佬,温度调高,方波上升时间从10ns降到2ns还是这样

网友:
输入电压为什么是17V-19V这么大?仿真器精度增大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温度调高,方波上升时间从10ns降到2ns还是这样

表达得不好。我的意思是让方波变慢点。比如说100us上升时间什么的。

另外如果是这两样都不行,就降低仿真精度看看。一般高精度容易遇到奇异的节点会振荡。

如果这三样都没啥用,那基本上就是电路自己有问题。你可能内部有正反馈环路,需要分析一下。一般来说,STB仿真能过,瞬态不能过,实际流片出来还是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得不好。我的意思是让方波变慢点。比如说100us上升时间什么的。

谢谢大佬,目前看来应该是内部节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