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设计求助

楼主(2023-05-25):
0.13um工艺,DC Gain 要求70dB GBW要求6GHz以上 Phase Margin 45°

应当采用什么结构?

网友A:
负载电容是多少

网友B:
很好奇这是用在哪里的,指标怎么得来的?负载具体是什么?功耗没有限制?高增益的话要么两级,要么cascode,没多少选择,关键是负载是什么,以及需求合不合理?.13工艺搞不好都实现不了这个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这是用在哪里的,指标怎么得来的?负载具体是什么?功耗没有限制?高增益的话要么两级,要么cascode ...

.13的工艺做5个G的应该问题不大,刚才查了一下5G对应的L为400nm,感觉只要功耗没限制就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的工艺做5个G的应该问题不大,刚才查了一下5G对应的L为400nm,感觉只要功耗没限制就无所谓 ...

“5G对应的L”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从fT推导?还是说直接能查到,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对应的L”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从fT推导?还是说直接能查到,不太理解
...

是的,一点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容是多少

10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这是用在哪里的,指标怎么得来的?负载具体是什么?功耗没有限制?高增益的话要么两级,要么cascode ...

负载10fF,功耗5mA以下

网友:
这种宽带的运放只能用单级,所以次极点要控制在6GHz,看起来并不容易。
折叠、对称电流镜结构都能试试,先跑仿真大致看看吧,主要是6GHz太变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