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SP仿真

楼主(2023-05-25):
我在用Cadence virtuoso仿真大信号时,添加HB仿真,但是HB仿真下面没有LSSP选项,在TOOLS的RF选项中看到LSSP,点进去设置,只有S参数,没有输入阻抗选项。

仿真结束后看direct plot也是只有HB选项,没有LSSP的结果输出。
请问大家又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能直接画出大信号下的输入阻抗?或者有看输入阻抗的公式吗?

网友A:
我这边是有的,版本的原因?我是IC617。可以换用HBSP或PSP。BTW,话说下次传图可不可以把图片转正啊。

楼主:
我看我的版本也是IC617,就很奇怪,LSSP仿真就没有输入阻抗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有的,版本的原因?我是IC617。可以换用HBSP或PSP。BTW,话说下次传图可不可以把图片转正啊。 ...

是不是spectre版本不一样?,我在终端看” spectre -W 看版本是 10.1.0.204,请问你的是多少呀

网友A:
我是15.1.0.284.is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15.1.0.284.isr1

谢谢,确实是我的版本老了,换了就可以了哈哈哈,谢谢

网友(2024-11-11):
楼主你好,我这里设置好LSSP仿真后,一直报语法错误“syntax error”,这个楼主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