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提取寄生电容C的问题

楼主(2023-05-25):
最近使用SMIC SOI工艺在设计射频开关,后仿发现插损相比原理图变差了很多,从calibre提取的寄生参数来看,主要是由于开关MOS管源漏金属的寄生电容C很大所导致的。

我用的是C+CC模式,仔细看了一圈,我发现寄生电容C的另外一端都是连到一个叫做 0 的网络,如下图所示,不同网络之间的寄生电容互连导致开关插损变得很大。
问题在于SOI晶圆底层的衬底Si不应该是高阻态吗,软件直接将两个网络的寄生电容互连,这样仿真的结果准确吗?(用了其他几个SOI工艺,好像calibre都是按这种方式提取的),想听听大伙对于这个问题的高见。

网友:
很有意义的问题,蹲解答。

网友A:
可以在PEX options里面Netlist->Format->Ground node name设置你的衬底名称试试

网友B:
你可以抽RCC试试呢,这样substrate的高阻态可以抽出来,否则substrate都会short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EX options里面Netlist->Format->Ground node name设置你的衬底名称试试

这个操作我们也试过,无非是将网络0改成其他名字,这个寄生电容的互连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抽RCC试试呢,这样substrate的高阻态可以抽出来,否则substrate都会short在一起 ...

我试试,但是calibre是不能提SOI工艺衬底的电阻的吧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但是calibre是不能提SOI工艺衬底的电阻的吧

这个要看fab的tech file支不支持,如果不能抽,那就默认是short在一起的

网友C:
这个寄生实际不存在,应该用衬底阻抗网络(RC并联)取代图中net1和net2之间的寄生。
我认为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寄生抽取工具不完全适用于特种工艺(高阻SO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寄生实际不存在,应该用衬底阻抗网络(RC并联)取代图中net1和net2之间的寄生。
我认为产生这类问题的原 ...

是的,抽取工具方法需要改近

网友D(2023-08-17):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蹲其他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蹲其他解答

可以把版图分成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分别做pex,按照楼上的方法将衬底改成不同的全局网络名称,最后在原理图上加上衬底互连效应(电阻和电容的并联,具体值需要根据工艺来计算,可以用SOI自带的水平衬底模型)。

网友E: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漏源电容Cds可以视为漏极和源极跟衬底的电容的串联 (Cdb串Csb)是不是就是您这个问题中直接将两个电容短接的情况? 这个说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漏源电容Cds可以视为漏极和源极跟衬底的电容的串联 (Cdb串Csb)是不 ...

对于单个mos管来说,这个衬底等效电阻值很小,基本可以忽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

网友:
这是不好解决的问题,遇到类似的,还没办法

网友F:
net0默认的是衬底。提取C的时候,会产生对衬底的电容。在产生的PEX文件里,net0只是将许多这样的C的一端连接起来了,但是net0是处于悬空的。理论上会造成仿真结果的不准确。
PEX提取的时候,将ground的名字命名为模块的地,确实可以将net0改为模块的地,这样就不是悬空状态了。但这样不知道准确不,相当于这些对衬底的电容,都改成对模块的地了!

网友(2023-11-07):
可以采用layout里的虚拟local衬底层,将不同处的金属层的sub分开,那么每处金属的寄生是到local的衬底而不是global的衬底,也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都为0然后连到一起。

网友G(2024-05-16):
引用 楼主:
对于单个mos管来说,这个衬底等效电阻值很小,基本可以忽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 ...

楼主,这个寄生电容的影响对于流片实测表现如何,有没有什么改善方法,或者可以通过仿真设置去更贴合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寄生电容的影响对于流片实测表现如何,有没有什么改善方法,或者可以通过仿真设置去更贴合实际 ...

1 这个电容实际没有这么大,主要是跟工艺关系比较大;
2 选择高阻衬底的硅工艺能够减小这个寄生电容的影响;
3 SOI工艺一般有相应的水平衬底模型和垂直衬底模型辅助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net0默认的是衬底。提取C的时候,会产生对衬底的电容。在产生的PEX文件里,net0只是将许多这样的C的一端连 ...

老哥,现在有啥进展不,是保持默认0还是填实际的模拟地呢

网友H:
老哥calibre是不是没办法支持抽衬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哥calibre是不是没办法支持抽衬底电阻-

目前是不行的  只能用SOI自带的水平衬底模型

网友(2024-08-18):
引用 网友F:
net0默认的是衬底。提取C的时候,会产生对衬底的电容。在产生的PEX文件里,net0只是将许多这样的C的一端连 ...

我仿真试了试,这个net0实际上是个全局地呢,电位一直为零电位。

网友:
蹲守,等大佬解答

网友:
直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