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 bipolar A0X418A pdk 工艺包

楼主(2023-05-25):
求知者发布,能教我 把这个工艺库正确安装进入  cadence IC 6.18 的,赠与他

规则

网友:
解压缩,放在想放的位置,include cds.lib。如果这玩意儿是OA格式的,如果是CDB格式的,那可能要转换下,是否能成功不确定。

网友:
贴到这来吧

楼主:
谁有空指导一下哈?
肯定不是OA的,貌似也不是 CDB,一般CDB都有PL 可以执行文件

楼主:
全部

全部文件

全部文件

楼主:
不知道 drc lvs 怎么弄?就单单释放到 drc lvs目录?
仿真文件?
版图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drc lvs 怎么弄?就单单释放到 drc lvs目录?
仿真文件?
版图文件呢? ...

你这个,总要有个基础啊。

首先,你的那个gds是器件版图的示例,你可以导入gds参考下画法。其它的lib和scs分别是spice和spectre仿真的模型。仿真的时候指定路径就好了。
其次,各种rule文件都是在做验证的时候使用的。
还有,显示文件和其它工艺一样使用。
最后,似乎没有pcell的lib,因此啥都要自己弄。

楼主:
大佬,好惭愧哦, 以前都是用 pl,oa版本,直接install就行了,现在遇到这种东西,就是摸不到门啊?有没有教学 案例,我这人笨,喜欢看图说话,或者 说是 依葫芦画瓢,

网友(2024-03-15):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惭愧哦, 以前都是用 pl,oa版本,直接install就行了,现在遇到这种东西,就是摸不到门啊?有没有 ...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PDK可以使用了不?

网友:
你好,这个可以分享一个给我吗?840336240@qq.com

网友(2025-06-05):
你好,这个可以分享一个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