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WA电路实现

楼主(2023-05-25):
最近在学习DWA,想要做一个DWA电路应用到SDM中,想问一下有问有什么推荐的书或者文章

楼主:
找了一些文章发现大多是用Verilog数字综合实现的电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像模拟电路那样用cadence纯手搭一个DWA电路,不要求性能有多好,最简单的有DWA功能就好的那种

网友:
mark,找到了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在IEEE上也查了一些论文,感觉大多是讲这个算法的,电路实现很少有讲,最多也是像vivado那样会有一个代码生成的网表图

网友A:
可以自己用verilogA手写model用着,具体实现得数字部分来

网友B:
补一下数电知识,核心应该是移位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用verilogA手写model用着,具体实现得数字部分来

一般来说应该是这样,但我们组里全都是做模拟的,数字这些可能不大对方向,所以在想能不能照着一个门级网表用cadence手搭一个简单的电路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一下数电知识,核心应该是移位寄存器

是的,看他的概念感觉有点像这个。我原先是做纯模拟的,感觉这个可能像是sar里面逻辑控制单元什么的一堆D触发器串起来然后搞个时序什么的

网友C:
我在understanding那本书上看DWA的基本原理能看懂,但是对于怎么用电路实现也有很大疑惑,有的论文上看到是用加法器对温度计码中所包含“1”的数量计数,将结果赋给移位寄存器让温度计码进行轮转,如果有找到可以参考的资料请踢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understanding那本书上看DWA的基本原理能看懂,但是对于怎么用电路实现也有很大疑惑,有的论文上看到是 ...

嗯嗯,我最近研究下。您那边找到相关资料的话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D:
原理比较简单,电路手搭也不是不行,只需要用到全加器,寄存器,二进制转温度计码电路和桶形移位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原理比较简单,电路手搭也不是不行,只需要用到全加器,寄存器,二进制转温度计码电路和桶形移位器 ...

6位dwa的大概这样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看着这张图好像明白了!我之后忙完最近手头的工作试着搭一下,到时候有什么不懂的希望还可以和您交流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6位dwa的大概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看着这张图好像明白了!我之后忙完最近手头的工作试着搭一下,到时候有什么不懂的希望还可以和您交流下。再次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understanding那本书上看DWA的基本原理能看懂,但是对于怎么用电路实现也有很大疑惑,有的论文上看到是 ...

请教下是哪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是哪本书?

这本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by Shan.pdf

网友F:
可以看看多位量化的相关硕博论文,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2023-11-19):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些文章发现大多是用Verilog数字综合实现的电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像模拟电路那样用cadence纯手搭 ...

你好,我需要数字综合实现电路的资料,想学matlab以及simulink建模

网友(2024-01-05):
直接搜dsm dac的文章,有具体的模块和电路。

网友G:
16 位 sigma-delta 数模转换器中模拟 DAC及滤波器设计-李洋

网友(2024-02-22):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最近研究下。您那边找到相关资料的话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请问现在找到了吗?我现在知道移位器怎么搞,指针寄存还不太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16 位 sigma-delta 数模转换器中模拟 DAC及滤波器设计-李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些文章发现大多是用Verilog数字综合实现的电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像模拟电路那样用cadence纯手搭 ...

楼主找到相关的手动搭建的电路的资料了吗?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G:
16 位 sigma-delta 数模转换器中模拟 DAC及滤波器设计-李洋

专业

网友(2024-10-22):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最近研究下。您那边找到相关资料的话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桶型移位寄存器+全加器可以手搭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多位量化的相关硕博论文,讲的比较清楚

请问你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