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滞回控制Buck推导

楼主(2023-05-25):
想问一下对于这种滞回控制的Buck电路,不考虑寄生电阻和导通电阻,环路的开环传递函数怎么推导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两个比较器吧

网友A:
本质上讲这就是个在上下门限来回振荡的电路,需要考虑稳定性吗??

网友:
这种方法需要满足输出电容ESR比较大吧,即ESR电压和输出电容电压文波比较一致,不然就可能有稳定性问题了吧?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迟滞控制方式,目前来说没有一篇论文推导的很准,因为迟滞比较器的翻转本身就是一个大信号的过程,而小信号一般是建立在直流工作点上的小信号扰动来推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讲这就是个在上下门限来回振荡的电路,需要考虑稳定性吗??

就是单纯想知道这个环路的传递函数怎么推导,稳定性之类的应该推导分析了才能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迟滞控制方式,目前来说没有一篇论文推导的很准,因为迟滞比较器的翻转本身就是一个大信号的过 ...

我之前也是没找到具体的推导过程,那请问有没有论文比较清楚地分析了这一问题或有部分推的不那么准的公式也行呢,对于这种迟滞控制环路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
迟滞是大信号的控制

网友(2024-08-06):
想问下图片出处,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