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串转并为什么一般使用移位寄存?

楼主(2023-05-25):
RT,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在串转并的时候一般使用移位寄存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放到对应位上面?
例如下面的code,为什么不用注释里的方法?

// case(r_ser_bit_cnt)
            //     3'h0:   r_buf_data    <= {i_ser_din,7'h0};
            //     3'h1:   r_buf_data[6] <= i_ser_din;
            //     3'h2:   r_buf_data[5] <= i_ser_din;
            //     3'h3:   r_buf_data[4] <= i_ser_din;
            //     3'h4:   r_buf_data[3] <= i_ser_din;
            //     3'h5:   r_buf_data[2] <= i_ser_din;
            //     3'h6:   r_buf_data[1] <= i_ser_din;
            //     3'h7:   r_buf_data[0] <= i_ser_din;
            //     default:;
            // endcase

  12.             r_buf_data <= {r_buf_data[6:0],i_ser_din};

  13.

网友:
如果位宽增加很多,综合后的逻辑移位寄存器的逻辑要比case的译码器逻辑简单的多,对应的功耗,速度,面积都有一定的优势,虽然移位寄存器在每一拍寄存器都会变化(其实可以通过计数器将寄存器分组增加ICG以降低功耗),但是case综合出的组合逻辑也会引入较大的功耗。